我有一块联想845D的主板,需要按多少电源开关键才要以开 ...
我有一块联想845D的主板,需要按多少电源开关键才要以开机

楼主(2008-09-07):
1.电源没有坏
2.只要把给主板供电的插头拔掉,等一段时间,就开不了机.并且这个时候主板已经加电
3.电容没有坏.
开不了机

网友:
楼上的能说清楚点吗?没搞明白

网友:
“需要按多少电源开关键才要以开机”???????
什么东西!语无伦次

网友:
需要按多少主机开关键才可以开机
1.电源没有坏
2.只要把给主板供电的插头拔掉,等一段时间,就开不了机.并且这个时候主板已经加电
3.电容没有坏.

网友:
不用考虑,多半是电源坏了,换个试试看.

网友:
多半是电源

网友:
电源里面的电容不行了

网友:
一般是电源里面的电容不行,再看看电池。

网友:
1、电源没有坏,并且电源内部电容没有问题。
2、只要把主板电源线拔到等待一段时间,主机就不能启动。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这么懒啊??!!

网友:
测一下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