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 触发大电流

楼主(2008-09-07):
不上CPU触发正常,到0.28掉电,上CPU后 一触发电流一下子到2A多,然后掉电,瞬间CPU温度非常烫,CPU核心电压达1.4V,正常为0.9几,可反复触发。与好板对量阻值也都是正常的,更换了CPU核心供电IC后,故障依旧!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有没有换CPU试啊,很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换过几个了!这些CPU在其他板上都是OK的!

网友:
那会不会是CPU座的问题啊

网友:
不太好修,可能跟CPU供电管有关系。再检测一下检流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几个反馈电阻的阻值有没有变大的。

网友:
电阻和MOS管我都对量了一遍,没发现阻值不一样的,电容没量到短路的,如果是软击穿的话就不太好量了!

网友:
电阻没问题,MOS管洗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MOS管还不行,那

1:不知道VID是不是定义成1.4V了
2:是不是电压反馈电阻坏了,造成反馈错误,不要测量,直接换掉
3:电容短路,怎么会造成电压升高呢
4:掉电可能是过流保护,或者是过温保护

为什么判断反馈电阻坏了是直接换掉?怕虚焊,还是其他不易察知的因素?

网友:
可能反馈有问题吧,查一下反馈电阻有没有问题,再就是看一下VID正常不,再不行就更改一下VID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