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6120NA无法加电

楼主(2008-09-07):
各位哥们,今天收到一台富士通FMV-6120NA的机器,先前故障是一进系统随便动动就死机,拆解后,怀疑CPU温度过高引起,于是拆CPU加硅脂,去掉了原先机器上的防护胶,再开机,发现不能开机了,晕,于是从南桥上的散热胶搞一块放在CPU上,装好试机,还是不能开机,于是怀疑CPU已经烧了,于是订了一块CPU回来,加上后却发现有了新的故障,只要一插电,控制面板的液晶屏市电指示显示3秒左右就自动消失,拔了插头再插,又显示3秒,然后又消失.
郁闷中,把原先的CPU换上也一样,把CPU拆下来通电也一样,各位大侠,看看,大概是什么部位短路保护啊,我真不懂,希望指点

网友:
解决了吗?我今天修的也一样!郁闷啊!

网友(2008-11-06):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原来是可以开机的,只是一个USB无法用,还有声音有点问题,拆机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一开就关,无法上电,晕死,可能是通病了。

网友(2009-03-24):
我手中也也有一片FWV-6120NU,客户拿过来说能开机,开机过一会儿就死机,再开的话就开不了了,用诊断卡诊断不跑码,知道的兄弟说说!多谢了!

网友:
还有就是插交流电源去触摸南桥,南桥有轻微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