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突然断电.求助

楼主(2008-09-07):
玩游戏时 突然主机断电 非黑屏,也非死机,因为机箱内所有风扇停转,前面板灯熄灭,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机箱断电的一瞬间看起来非常像停电,随即按启动键系统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可能散热不正常或者电原故障

网友:
换一根内存试试。可能是内存接触不良所置。

网友:
求更多的解释。。。。。

网友:
一般都可以玩上几小时以上。有一次才按就断电

网友:
查查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还有身边么方法不,,,,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  只有换着试试   一句话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这个都是可以测试什么型号的啊  PCI-E  的可以吗?

网友:
你用的啥电源呀,去换个品牌的吧

网友:
电源是航嘉冷静王,

网友:
病毒,流氓软件等造成

网友:
我也遇上过同样的情况:(主板是N61的,CPU是LE1100,开机CPU温度就77度,实际上CPU还是凉的,我这个是主板珍测错误。上网没事,一玩游戏不到三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1、你看CPU温度是否正常
2、如果CPU温度是正常的(就换主板,CPU,电源)

网友:
并不是玩游戏才断电
有时看电影也断

网友:
同二楼的看法!!!!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了!反正很多的可能性了!你一样一样试下好了!

网友:
刷新一下主板BIOS试试

网友:
要说清楚事多长时间黑屏,还有是每次都是这么久吗

网友:
我看是CPU温度过高所致,

网友:
肯定是电源的问题。换个功率大的。

网友:
可能是CPU过热保护?

网友:
cpu就47度左右。哪里来的黑屏?我说的是非黑屏。晕。请各位看清楚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