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显, 诊断卡能跑完码,

楼主(2008-09-07):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显卡不显, 诊断卡能跑完码,不过到26时长呜一声
,显卡型号为盈通RX1650战神版HM256GD,请各位老师,前辈们给点思路,以前没修过,
上面是我测试的几个地方的电压,不知正常不正常
显卡

网友:
还不会发图呢

网友:
有PCI卡吗?刷BIOS先试试

网友:
你试卡的板带集成显卡吗?我怀疑根本就没检测到显卡.
如果确定是卡的问题就有点麻烦了.BIOS问题.GPU问题都有可能.试下VID口有显示没?

网友(2009-10-27):
先找一块好显卡试一下,再说修哪,板显卡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0-06-05):
我见过是桥虚汗,压桥开机试试,正常跑马且滴的一声响才亮

网友:
我碰见过板子变形的,把风扇下下来后,就可以点亮

网友:
显卡问题,我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可以先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要是AMD的话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首先楼主要先排除是显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搞清这个问题之后再动手,如果显卡是好的是不是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