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DIY之一】 合并内存条

楼主(2008-09-07):
材料:两条容量相同的8bit位宽的单面内存条,4bit位宽的条子两面都占用了,不可以使用;16bit位宽的如果已经有8个颗粒了,也不能用,因为已经占用了两个BANK。16bit位宽的条子上面如果仅有4个颗粒的,可以合并。
在合并之前先检测两个条子一定都要完好无故障。最好是同一品牌和速率的,制作出的条子兼容性最好。如果是不同的品牌,也可以混用,产地应该接近。我曾经花40元收来两根单面512M的条子,一种是GELL的,一种是HY的,并在一起,做成1G的条子,卖了150米,至今客户使用正常。
步骤如下:
1,拆下其中一条上的颗粒,备用。
2,在另一条的PCB的颗粒焊点上置锡,然后将拆下的颗粒全部补焊上去。
3,修改SPD:将已经拼合完成的内存条插上机器,进入操作系统,使用SPDTOOL打开这个条子上SPD。在"Number of DIMM Ranks"这一选项上点选弹出菜单,将原来的数值2改为3,然后写进内存条的SPD中。
4,如果是SD的内存条,需要在背面补焊一只10K的电阻,有的还需要补焊几个10欧的电阻,具体可以参考成品的双面条。
5,每个新颗粒旁边的滤波电容可焊可不焊。

网友:
我已经将内容补上了,为了不辜负大家的眼球

网友:
两条容量相同的8bit位宽的单面内存条,4bit位宽的条子两面都占用了,不可以使用;16bit位宽的如果已经有8个颗粒了,也不能用,因为已经占用了两个BANK。16bit位宽的条子上面如果仅有4个颗粒的,可以合并。
俺没有明白,

网友:
DIY之类的制作,建议有了一定的维修功底的颗粒发烧友来做。

网友A:
两条容量相同的8bit位宽的单面内存条,4bit位宽的条子两面都占用了,不可以使用;16bit位宽的如果已经有8个颗粒了,也不能用,因为已经占用了两个BANK。16bit位宽的条子上面如果仅有4个颗粒的,可以合并
我也没懂 能在仔细 说一下么                    128M单面8颗粒相同位宽的能再加8个颗粒么?

网友B:
楼主,我不明白,合并后要改些什么啊

只改这些吗?           "3,修改SPD:将已经拼合完成的内存条插上机器,进入操作系统,使用SPDTOOL打开这个条子上SPD。在"Number of DIMM Ranks"这一选项上点选弹出菜单,将原来的数值2改为3,然后写进内存条的SPD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条容量相同的8bit位宽的单面内存条,4bit位宽的条子两面都占用了,不可以使用;16bit位宽的如果已经有8个颗粒了,也不能用,因为已经占用了两个BANK。16bit位宽的条子上面如果仅有4个颗粒的,可以合并
我也 ...

单面或是双面的,4颗还是8颗的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条子和颗粒的技术参数。
要点:用来合并的材料内存条应该只有一个BANK。
通常单面每个颗粒8bit位宽的条子,只用了一个BANK。16bit位宽的颗粒4颗的条子也是一个BANK(常见于容量为32M的SD内存)。
建议:先弄懂什么是数据位宽和BANK。参见: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8547-1-2.html

“128M单面8颗粒相同位宽的能再加8个颗粒么?"
如果你的条子是每个颗粒8bit位宽的颗粒,那么它只用了一个BANK,可以和另一条相同的合并(常见天DDR内存)。
如果你的条子是每个颗粒16bit位宽的颗粒,它使用了2个BANK,就不能再合并了(常见于SD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不明白,合并后要改些什么啊

只改这些吗?           "3,修改SPD:将已经拼合完成的内存条插上机器,进入操作系统,使用SPDTOOL打开这个条子上SPD。在"Number of DIMM Ranks"这一选项上点选弹出菜单, ...

恩,就这么简单。
做这个操作需要有一定的内存维修功底。如果你是新手,只能手把手地教你了。有点难,没关系,先多维修内存。维修了大量的内存后,就会把抽象的理论性的知识感性化到实践经验中去了。等你成功地修好了100条内存之后,做DIY之类操作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很难,我也没太理解,个人感觉,就是把双面8位的颗粒,反面8个也补上,再从坏的PCB板上,拆个SPD,焊上就OK,
希望理解正确了

网友D:
楼主应该把改好的内存照片放上来

再就是这个内存在未改SPD之前插在主板上,BIOS,SPDTool能识别出来...

再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把改好的内存照片放上来

再就是这个内存在未改SPD之前插在主板上,BIOS,SPDTool能识别出来...

再说详细点

合并后不修改SPD的话,系统能正常识别内存。INTER的主板,对DDR型的内存只能识别出原来PCB板上合并之前的内存容量,因为这种板子是依据SPD来识别内存容量的;VIA和SIS的主板不改SPD也能识别合并后的容量,这样就造成了不兼容。所以要修改SPD中的BANK数量。

SD型的可以不修改SPD,它能够自动识别出合并后的容量,甚至没有SPD也能按照最保守的默认参数稳定地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难,我也没太理解,个人感觉,就是把双面8位的颗粒,反面8个也补上,再从坏的PCB板上,拆个SPD,焊上就OK,
希望理解正确了

这是原始、最形象的理解方式。可以算是入门了。合并内存条还包括对4颗16bit位宽颗粒的合并,譬如SD型的内存条。

网友E:
修改SPD:将已经拼合完成的内存条插上机器,进入操作系统,使用SPDTOOL打开这个条子上SPD。在"Number of DIMM Ranks"这一选项上点选弹出菜单,将原来的数值2改为3,然后写进内存条的SPD中。

楼主能说说为什么改成3吗,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改SPD:将已经拼合完成的内存条插上机器,进入操作系统,使用SPDTOOL打开这个条子上SPD。在"Number of DIMM Ranks"这一选项上点选弹出菜单,将原来的数值2改为3,然后写进内存条的SPD中。

楼主能说说为什么 ...

在这个软件中,实际的BANK值是选 单中数值减掉1,至于为什么,你要问软件开发人员.

网友(2008-10-16):
那我的128单面只有四个颗粒,再加加上四个就成256的了,是不?

网友:
不知道台式机的内存片可以焊下来放笔记本的内存空PCB板上用么?

网友:
很好的DIY精神,多谢分享,曾经做过没有成功,原来还要一个SPDTOOL

网友:
我的理解是只要内存条上只组成了一个64位,也就是一个BANK的话,是可以再加一组构成2倍的容量的。如8个8位的,反面还可以加8个8位的内存颗粒;4个16位的可以再加4个16位的,只需焊在正面就可以。完后再修改一下SPD的内容就应该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2008-11-21):
合并了一根 发现不能用了...

两根256 8位 单面的  合并好了以后 上机成128M的了  改了SPD后 内存报警了...晕了...

网友:
怎样知道用了一个bank,
还是用了两个bank?

网友:
意思是说加上芯片然后写那个相当于主板的BIOS吧????是不是????

网友:
谢谢楼主了!正准备合并DDR/256成512的条子!

网友:
下午合并了两条DDR400/256M的条子,单面8粒,没写SPD时还认256M,可按楼主的方法把2改成3后,就起不来机器了(865的板子)!后找了块VIA的主板,倒是能开机了,但也只认256M,不知是怎么回事儿(后补的8粒片子,焊接应该没问题)芯片是:HY5DU56822BT-D43,合并的PCB板是双面的,合并前是正面有8粒,反面有空位,无任何电容之类的焊接(电阻好像是用炭黑直接刷在板子上的,并且有绿油覆盖了);
请教楼主了,谢谢!

网友(2009-01-21):
这也行啊,但是没有搞懂。未改SPD之前插在主板上能识别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那个软件是在windows里面改吗?如果是那就对我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2009-03-25):
补充:两条金泰克DDR 400 256M合并512(两条256都是好的,条子完全一样都是16位单面4颗粒)拆下一片后,把颗粒空位补全。自检还是256M。参考贝贝同学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4805-1-1.html进WINDOWS用SPDTool把2改成3刷过,就彻底点不亮了~ 有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补充上面:颗粒是HY5DU121622CTP-D43

网友(2009-09-25):
哈哈哈,全改坏了。

网友:
请教一下贝贝,是这样的,如果把两个1Bank的条子合并之后进行,要进行刷SPD之后才能进入系统再更改面数是吧,还是说合并之后不用刷SPD直接进行更改面数就可以了。另外有一点就是,那个SPD一般从哪里去弄来啊,比如说我原来是单面256的,改了之后应该刷什么样的SPD

网友:
24楼 27楼 我们遇到的问题一样啊~~~

网友:
焊工要过关的噢

网友:
以前也修改过SPD,把两根256合成512,好像只要改两个地方,呵,很长时间没做了,不太记得改哪了,

网友(2009-10-29):
刚刚改了两条,一根是两条64M合成128M成功,另一条是两条128M合并256M没有成功,BIOS和WINDOWS下只认出了128M,都是SD内存,看网上介绍还要加电阻,不知道加在哪里。那两条128的内存芯片完全一样,都是HY57V28820HCT-H

网友:
SPD 我是用 编程器刷的,下次试试在系统下改程序。

网友:
呵呵 合并内存我没做成攻过   以前搞了2条HY的单面8颗 8位的256M  合并成一根双面512M的   结果上机器测试全部报错 一片红  !  不过自己也修好一些内存  最近又做了4条内存   是从坏显卡上拆的  8颗16位的32M的  因为显存是500的频率  可以做成DDR450的条子  不过只能作256M的   做了4条   都一次OK 玩  呵呵!   搞不清楚为什么合并内存就失败了!

网友:
我也没成功,焊完内存刷完SPD是没问题,能用,但是插到别的主板在插回来不定期跑AF,刷SPD就又可用。。。。。。

网友:
维修的工作都是小KISS,我是依靠合并内存吃大米滴~~

网友:
在这个软件中,实际的BANK值是选 单中数值减掉1,至于为什么,你要问软件开发人员.
引用 网友F:

内存合并注意
看了贝老师很多贴子,我的理解:
1、合并之前要注意单条内存的BANKS的使有情况,因为主板上面一个内存插槽只能识别二个BANKS
2、要注意内存颗粒的位宽,根据位宽也可以计算出这条内存的BANKS是几。
下面有二点不明白的:
3、位宽可以根据颗粒在基板上面DQ连接电阻的情况进行确认。接几个电阻就是几位宽。还可以根据颗粒上面标示进行了解,(但是HY5DU561622的芯片上面16是表示16位芯片,可以根据板上面DQ连接实际只连接了8个电阻?这点没有明白,请贝贝老师讲一下,谢谢
4、我的DDR2内存有软件测试见到BANK为1,不符合老师在贴子中的说的实际BANKS为显示的减一的说法!为什么?

网友:
位宽要看颗粒的图纸,16位颗粒的DQ是两颗共用一组线。
SPDTOOL对DDR1代和2代在面数上显示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2009-12-05):
仔细把楼上的发言都看了,发现自己还是什么都不懂。就是把一条的颗粒移到另一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