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C3液晶显示器 闪烁并发红

楼主(2008-09-07):
各位大哥,我的明基显示器,前阶段出现过黑屏,电源正常,送过维修,问题出在高压上,现在又出现相同故障,维修后,现在屏幕开机后几分钟会闪烁并发红,请问是不是高压不稳,还是什么?是否是高压电源板有问题还是别的!
灯管我拆下检查过,没有发红现象。
谢谢。

网友:
闪烁而且发红应该是灯管问题,先换灯管及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试

网友:
发红一般都是灯管问题了,可以先找一条换上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位大哥,今天我把板子重新补焊了下,用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发红闪烁的现象,但是有个小问题又要麻烦大家了,我在检查灯管后,安装液晶后,在正面看液晶屏幕的时候在上半部分稍黑,从上面望下面看是正常的。请问是不是我安装没装好啊!!

网友:
上下灯管的亮度不一致!最好重新选个亮度一样的灯管装上!

网友:
检查高压板上的四个5707,高压板是四灯管的,如果有5707损坏,会有一对灯管亮度不正常,会出现屏幕上下亮度不一致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