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5环电阻

楼主(2008-09-07):
ATX电源中有个电阻现在的阻值为0欧,
其标示如下图

其中绿色紧靠电阻一端
大家帮忙看看哪个是电阻的第一环。阻值是多少

网友:
0.54 ,不奇怪呀

网友:
怎么计算的?说说方法

网友:
怎么会有2个银色? 是不是将灰色看作银色了?  我猜作0.18欧 , 是不是辅助电源管的S要电阻?

网友:
依照色环电阻通用识别法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银          黑         就是这样算的 如果从你图的右边算的话  很明显就不对
                                            1 2 3 4   5 6  7  8 9   -10%     -1%
    一般来说   离接线针最近的算起头         (PS:不知道银黑这两个脚背错没,好象是这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黑
1   2   3  4   5   6   7   8   9    0

颜色: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金,    银,    本色
数字:0,    1,   2,    3,   4,   5,        6,        7,       8,       9
倍率:         1 , 10, 100, 1K,10K,   100K,  1M,     10M ,       ,      0.1,  0.01
容差:         1%,  10%,     ,     ,   0.5%,    0.25%, 0.10%,  0.05%,       ,     5%,    10%,    20%

如果是在最后一位  应该指的是 该电阻阻值的准确度  也就上表的 容差

详见  本论坛的 张老前辈的 新手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E8%2B%C9%AB%BB%B7

网友:
多看看电子基础,基本功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