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尔品牌机装系统问题

楼主(2008-09-07):
海尔品牌机装不了系统是因为装了三名神,无论格盘和还是什么都没有用,它已经把那写在BIOS里了,但可以先卸载在安装系统  方法:开机按HOME  然后输入密码:12345678    或者海尔全拼即可进入进行卸载  卸载后便可安装

网友:
三茗神?没听说过~
是不是三茗硬盘医生啊~~

网友:
海尔的电脑都有还原功能,事先把还原卸载掉就可以装系统了,一般是开机按HOME  然后输入密码:HAIER。我至今还没遇到过密码是:12345678的,也许是我修的电脑太少了吧。

网友:
真有同感,以前也为此弄了很久,它那还原功能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校校通 机房电脑 三茗还原就是

网友:
哦,这样呀!我还没有碰到过!记下了!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