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i45GV 换南桥

楼主(2008-09-07):
接客户P4i45GV 主板。明显南桥烧。
换南桥。82801DB
拆掉南桥后,硬开机,测北桥上1.5V 2.5V都正常。动手换南桥。(如果这二个电压不正常,那么别换桥,换也是浪费)
这里注意,有些板子拆了南桥后2。5V电压会低N多,特别是GA的主板。
这里还要测一些其他电压,本人不太熟悉,研究中。
换完上电,点不亮,不开机。
处理:换晶振 因为换完南桥后晶振坏的很多。
换完晶振还是不开机。 测开机电压只有1.4V
开机线边上的Q19 [CF RK] 上也有个1.4V
把Q19拆了,上面电压1.5V 找相同主板换了一个后
Q19一脚的电压升为3.5V 能正常开机。故障排除。
这里做一个个人总结。 如果这主板P4i45GV 不开机的修法。
如果开机电压不对,先把Q19下了。测开机电压 如果有1。5V
很有可能是Q19坏。如果低于1。5V 那么基本是南桥 因为开机电路是走南桥的。
说一个这个Q19 另外二个脚都是5V接的。
[
本帖最后由 苏州
电脑维修
于 2008-9-7 20:25 编辑
]
电脑维修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块这样的主板,针脚无电压,去掉Q19,还是无,照楼主的说法,基本上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