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 不停跳D3

楼主(2008-09-07):
Intel原装板 不停跳D3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讲讲处理方法,这应该是一种通病。谢谢大家了!

网友:
应该 是BIOS  的 问题

网友:
我有两块INTEL 的板子都是跑E0刷了两次BIOS 都有同有解决问题现在还放在那凉快呢?/??? 那个有遇到帮帮忙。。。。。????? :lol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以前碰过当D3是因为内存供电不正常。请查查相关电路及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