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KT600

楼主(2008-09-07):
一杂牌KT600,所有供电都正常,上了CPU就是不跑,试换过I/O,故障依旧,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网友:
哪位仁兄帮帮我啊!在此先谢了

网友:
刷bios 按压cpu座 和桥 看有无虚焊,看表面有无断线。看桥边上的电阻之类的有无损坏。

网友:
主板外频跳线可能不对···建议清BIOS··检查跳线

网友:
试换一下晶振看看.

网友:
频率已经设自动

和晶振有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