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 点不亮 检测卡代码13

楼主(2008-09-07):
硕泰克主板 点不亮 检测卡代码13

硕泰克主板 点不亮 检测卡代码13  这是什么意思?

硕泰克462 SL-KT400A-C

13 测试8741键盘控制器接口。 视频显示器已停用,端口B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开始电路片初始化/存储器自动检测。 第一个64DK RAM第3位故障。

具体是什么意思 什么地方故障

网友:
基本我用诊断卡的经验26.13.2A看见这几个数显示器就亮了 如果不亮基本都是显卡或BIOS还有显卡插槽有问题

网友:
之前跑过什么码:?

网友:
很多主板跑到13就可以亮了,你重点检查一下显卡和AGP

网友:
学习了,又长知识了,谢了

网友(2008-12-12):
刚刚碰到跑码13
候来将显视卡插槽就ok
可先量显卡插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