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崎SS7821 示波器

楼主(2008-09-07):
刚买的岩崎SS7821
示波器
200M , 配岩崎150M 10:1 探头,校正时方波怎么会这样 .
示波器

网友:
实际的方波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不是书上画的那样,有点斜可以调整一下探头。

网友:
探头调过了,还是这样, 2个150M 的探头都这样

网友:
探头接口上的那个微调调整了也是这样?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估计你用的是垃圾探头吧。

网友:
调过探头接口上的那个微调了, 2条探头都是岩崎的原装探头 ,只不过是150M ,10:1 的, 示波器是200M 的.卖家说低频率的示波器不会有这种情况的,100M 以下不会出这情况,200 M 以上都有啊

网友:
调探头接口上的那个微调时,有变化,只不过图上的是最好状态

网友:
大家觉得是示波器的问题,还是探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