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电脑软关机总是重启?

楼主(2008-09-07):
845e(ms6566)主板,点 开始  关闭计算机时总是重启!按面板的开关机键可以关掉!

进bios把唤醒的有关项都关掉,也重做过系统,xp的高级管理项也去掉了系统失败重启的选择。后接最小系统试也是重启。
监视p.on电压,在软关机后始终是低电平。I/o换过,bios也重写过,还是一样。也排除了外界信号的干扰。
偶然发现一插入usb的摄像头,就转为待机了?开机后使用都正常!

  请帮我分析下如何维修?

经过仔细观察,除usb会引起待机,发现声音沙哑,更换alc650,重装后正常!!谢谢各楼的建议!!

网友:
可能主板重启电路有问题

网友:
按面板能关机,应该是软件方面。要坚信.

网友:
也怀疑过病毒,但换了个硬盘,全格了,重装xp,还是重启。 也换过其他的系统盘。软件方面还有那些会造成重启?我现在怀疑是硬件造成的,一时又查不出。。。。。

网友:
换版本系统盘或换2K试试看

网友:
把你的IO芯片换了吧!

网友:
明天找各新的I/O换试试,不行的话按5楼的办!!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吧,我有2块技嘉的主板就是不能软关机的,换了IO芯片就好了!

网友:
嗨!终于修好了!!!!!!!!!!

网友(2010-01-17):
是什么修好的

网友:
修好了 既然上来说话 怎么不说说经过

网友:
声卡吗?我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不过是由网卡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S3电压没有拉下去引起的

网友:
修好了的解释就简单了.声卡坏影响SB.导致这一现象!遇这样的我会怀疑SB有问题!呵呵,不一定会修到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