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故障

楼主(2008-09-07):
    写这个.可能对于论坛里的高手.经验丰富的朋友.在实际维修和分析故障当中都能想到~
       但对于接触维修时间不长的朋友.在维修过程当中.分析故障的时候应该多一点考虑~

        这是我这几个月来.遇到的一个显像管有问题的机子~
    今天接一机子~ 爱国者 776FP
     客户来的时候~询问了一下故障情况: 使用当中有些花屏;有时正常.今天使用当中突然黑屏了.显示器并且伴随有滋滋的.声音~
     拿到机子后.我当时估计有可能是包包坏了.拆开机子.把几个点测量了一下.好的~~
    然后拆行管~挂上灯泡.想测一下B+ 的电压~这时加电.发现灯泡在瞬间~亮的不行感觉象要爆了~~
    又把包包测了一下.发现没啥问题.就对客户打单说.此机如果不换包就80 换包150 客户也同意了拿单走人~
    随后.我又仔细查看了一下电路板.测量了好几个点.跑了一下电路把二次电源的电路走向.跑通~
   然后从变压器那断掉行电路.发现没那个滋滋的声音了~~
   因为当时二次升降管也是好的.我想电压升高.会不会是B+的反馈有问题..就想查一下行IC
    然后就拆板子.看看行IC是什么型号.在查看的过程当中.
    突然发现显象管.有明显的松动.当是的第一反应.觉得它松动应该不正常.~
    准备叫师傅过来确定一下..当时师父在收拾硬盘.过了几分钟过来看了一下.确实说显像管断了.修不成子~~ 汗~~~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赶紧装机吧.给客户打电话让他来取机子~
    晚了怕脱不了手~ 下次再遇机子还得附加一个.就是查一下显像管~

       写这个.可能对于论坛里的高手.经验丰富可能修机子的时候都会考虑到.
       写这个只是希望和我一样接触维修不多的朋友.在维修过程当中.分析故障的时候应该多一点考虑~

网友:
楼主说的吱吱声可能就是管子漏气吧。

网友:
  说实话.这个声音.我当时听见.感觉象是开关变压器发来的~~

   但拆开板子后~听~那个声音就是从显象管里面发来的.

   但我当时并没感觉就是管子的问题.当时心里感觉是不是包包坏了.在打火.

    经验不足所造成.现在反过来想有可能就是漏气的声音~.
    吃亏长个见识.下次再遇到故障机.就多检查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