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屏幕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08-09-07):
我的IBM笔记本笔记是T22的,本屏幕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屏线是新换的。高压板也是好的。屏线和高压板在另个正常机器上试过是好的。是否是屏线接口电路坏了恳求高手指点。先表示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没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有可能是灯管问题 检查下 ~~

网友:
屏线和高压板在另个正常机器上试过是好的,为什么连屏也试试;
这种情况可以在本本的高压板上外接灯管看亮亮,看看是不是本本板供电出问题,情况严重只能用代换方法确定是否屏问题还是本本主板问题,如果屏问题就是屏电路坏了(包括屏上的保险、主芯片)。

网友:
1   你说的不显示,是黑屏呢,还是暗屏 这两个问题不是一回事
2  如是黑屏,第一如版主所说,是不是屏的问题,换一张好屏试一下或测一下给屏供  电    3.3V的有无.另外,看看休眠健是否失灵.
3如果是暗屏,因为你的高压板,屏线都确定是好的,开机测一下高压板的供电,和控制信号, 如果都正常  用一个好的灯管插在本机的高压板,看是否亮,以确定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高压板没有供电和控制信号,那就是主板的问题,测下下屏线接中的保险,和六条腿的开关管

网友:
等待结果

我手上一个东芝的本本1410,没工具测试,外接显示器有显示可进系统,使用机器上的液晶显示器无显示,现在吧它拆散了放那呢,排线是20PIN的,也不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排线还是高压板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呀,电源问题还是排线还是高压板还是屏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是有一个检测工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