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RT显示器出现抖动的黑线

楼主(2008-09-07):
我的CRT显示器出现抖动的黑线 满屏都是黑色的线
   该怎么修啊  我看了下板子上的电容都没有爆
      帮帮我这个小菜吧

网友:
哥哥们,版主,帮帮我吧 谢谢啦

网友:
是不什么东东干扰吧!看下

网友:
告知你的显示器型号.是什么公司生产的.有干扰的同时还有其它故障现象没有.比如轻微的叫声.

网友:
LG     EB772H-ML     公司是:南京LG同创彩色显示器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一切正常  无怪声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先把300伏电容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