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出现这样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08-09-07):
里面有资料能考出来马

网友:
大哥,你说的是整个盘吗?

网友:
用easyrecovery试一下.

网友:
挂另外一个硬盘用为主盘然后用FinalData或EasyRecovery恢复出来

网友:
你用GHOST工具备份那个盘
然后用颈项浏览器提取
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
有病毒,在地址栏输入G:回车就行了

网友:
不行连fat32格式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
LZ是要修盘,不是要数据,数据恢复软件有什么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