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啊~~急!! 硬盘进不去了

楼主(2008-09-07):
帮忙啊~~急!! 硬盘进不去了
帮忙啊~~急!! 硬盘进不去了
帮忙啊~~急!! 硬盘进不去了
我前天小弟心血来潮 将本本的BOIS密码和硬盘密码 第一次加上了!(开机后需要输入两个密码才能进系统)    今天上午正常开机 输入密码进系统后1个小时,本本突然死机(硬盘灯一直亮着),我被迫强行关机。 但当我下午再次开机时,先输入BIOS密码 OK    随后输入硬盘密码///。。 提示错误。!  试了很多次,都是无功而反!      有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我怎么才能进我的硬盘啊~~  各位好心人士,多多帮忙啊  不慎感激!!!

忘说了 我的本本是IBM T30

网友:
换硬盘吧 解密的价格比买个贵

网友:
硬盘密码要破解密码就不是这么容易了,想一想是不是记错密码吧!!!不行就找个硬盘换上去试试
如果要破解本本硬盘密码得要专业数据恢复的人事了,没有什么数据就买一个硬盘吧

网友:
不是吧,硬盘密码会是这样子啊,那你说的机子都要设进BIOS密码了,不然的话给别人上硬盘密码不是废了啊.

网友:
把硬盘拿去写下固件就可以了!最好不要设硬盘的密码!出问题了自己是搞不定的。

网友:
找专修硬盘的来解,好像用PC3000就能解的 看什么盘 比如 ST的盘就用ST的XLY来解密也很方便 不要数据的话 基本50元以下就可以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