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磁道的修复方法???

楼主(2008-09-08):
今天接了个ST的笔记本硬盘,挂到机器上进系统特别慢,而且不能做DM。
后用LFORMA低格过不去,出现个0,然后提示报错。
应该是0磁道坏了把。

现在求大哥们指点一下,怎么修复0磁道????????

我还有个ST皮套子U6的硬盘,在MHDD上磁盘扫描没坏道,也可以GHOST。就是不可以引导?
应该怎么解决?是不是也是0磁道的问题?还是别的故障?

我这里每天修硬盘的很多。但我的技术有限,刚开始学习修硬盘。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发了N多帖子,也没人恢复。。这算 什么呀
~~~~~~~~~~~~···

网友:
我还有个ST皮套子U6的硬盘,在MHDD上磁盘扫描没坏道,也可以GHOST。就是不可以引导?
应该怎么解决?是不是也是0磁道的问题?还是别的故障?

这个用pc3000的通用低格格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PC3000扫下坏道加P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