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愚蠢点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问个愚蠢点的问题.消振电容和升压电容大概在什么地方的? 是什么形状跟颜色?

网友:
既知愚蠢,又何必再问?如果想学维修,建议系统的学习一下,如果只是偶尔想动一次手,建议免了,显示器后面写了:有电危险!!

网友:
这2种电容是具体电路上讲的 , 选什么品种不固定.

网友:
显示器 搞不好 很危险的!

网友:
你可以看着机子的型号  到网上找电路图呀
   找到拉  在看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