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机箱配套电源问题

楼主(2008-09-08):
富士康机箱配套劲弛电源,电源上在保险管旁有个元件烧了,元件上面标有8S050M,百度上查,说是压敏电阻。
请教:1。请问这个东西是什么,是压敏电阻吗?
           2。元件标识上具体是什么意思?
           3。这个元件如要代换,可用那些常用元件可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富士康机箱配套电源问题
此类问题见过二次。一次是TCL原装机箱装搞坏了三块后才知道是机箱同电源不配搭
后来是星宇船V12有机箱搞坏捷波主板三块。

说明:主板是全新的。在裸板装系统都是好的只要一放进机箱主板就完蛋。

网友:
该电阻就起过保护作用,临时急用可不要,也找旧电源上的元件替换

网友:
旧的替换上去,我的坏了就是找旧的替换上去的。

网友:
用什么具体元件可以替换,大家没说???

网友:
用什么具体元件可以替换,大家没说呀???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说没一点基础知识的话,不要开电源.

网友:
你没有基础,最好别自己搞啊,那里面的电容会电人的。你拿给别人维修,估计也10元。但你要会说话,装着你也挺内行的就行了。

网友:
去这里看下有图片、介绍http://www.sinochip.net/myl.htm

网友:
你可以把坏的电阻不要,测下有没有短路,没有可以加电,测有没有电压,有的话,维修就便宜了,否则,还有其他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