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FF或F0硕泰克的SL-85DR-TC

楼主(2008-09-08):
主板跑FF或F0硕泰克的SL-85DR-T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跑FF或F0硕泰克的SL-85DR-TC今晚有个客户拿的主板同你的是同一个型号的同一个问题。在北桥下方有个跳线只要跳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我回头试一下

网友(2009-11-06):
跳过来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2009-12-11):
本人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也是不开机,也不知道北桥下面有个跳线,换I/O后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还是不显,跑C0,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硕泰克扳子有的不插显卡也不行
但大多数在北桥跳线

网友(2010-03-02):
主板跑FF或F0硕泰克的SL-85DR-TC今晚有个客户拿的主板同你的是同一个型号的同一个问题。在北桥下方有个跳线只要跳一下线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显卡开机跳线

你没找到问题,CPU虚汗了,等着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