吱吱叫的硬盘

楼主(2008-09-08):
请问一下,我有几个吱吱叫的硬盘,好像在内部,用PC3000能修好吗,一通电吱   吱   吱断续声

网友:
把硬盘的型号大小也报一下,吱吱叫的声音也有很多的不同,不好用语言来描述的。

网友:
我的西数40G也是 是主轴电机问题 应该没必要修了

网友:
其实如果还有机会可以修的, 学习一下也是很好的长进.

网友:
一个希捷40G ,340014A.一个迈拓120G 。6Y120L,手里没明显烧痕的硬盘40-120G的有十块,没舍得卖破烂,就等着有机会学会PC3000练一下那,还有个迈拓60G,好用的时候速度很快,不好用的时候能检到,不能做系统

网友:
楼上的盘应该好修点,一手的修复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