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

楼主(2008-09-08):
主板启动时提示: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Drive A error.  System halt

然后是不间断连续急促的嘟嘟报警声.  诊断卡代码  02
主板型号   P4VXAD+      BIOS型号: PHOENIX   D688

请教:是BIOS坏了吗?

网友: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表示BIOS已经损坏,重刷BIOS解决。

可以换好的内存先实验一下,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