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即自动开机问题 谢谢~~

楼主(2008-09-08):
一块主板加电即开机,然后能正常关机,关了以后也能正常开机。但拔掉电源再插电源即自动开机,请大家帮忙这类问题应如何下手,本人较菜,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BIOS菜单里的电源管理,把BY LAN关闭掉。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刷BIOS.联想有一批机器就这个毛病。

网友:
建议更新一下BIOS,我以前遇到过一块方正的主板也是跟你一样的情况,刷一下BIOS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