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 通病

楼主(2008-09-08):
家用一台aoc C776 ,用了好几年了.一直都很好....可这几天就是点不亮了...
开机有高压启动声...过1秒钟,灯丝没电....不亮...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
请大家分析一下....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来自: 广东茂名
你这样说一下也太笼统了,是电压高了还是高压包保护了,还有看看那地方锡焊了。

网友:
一般是视尾板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继电器有咔咔声...绿灯变成桔红色.

网友:
灯由绿变橙,是不是你主机有问题哈,这个转变说明,行场信号没有传给显示器,,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说吧

网友(2009-02-19):
我修一台776也这样!不插信号还出来显示没信号的小方框,然后绿灯变橙灯,如果插上主机,还是绿灯一会变成橙灯,连小方框都出不来,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视放板行场信号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