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三星17寸缺绿色

楼主(2008-09-08):
三星753DFX有时开机正常有时缺绿色,有时开着开着跳正常,拍外壳没反应

谢谢,确实是线虚焊故障排除了

网友:
缺颜色一般是信号线,或者后尾板的问题,比较简单的!自己拆开看看

网友:
先看看有没虚焊!补焊后还不行就打信号线换掉!

网友:
谢谢,确实是线虚焊故障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