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

楼主(2008-09-08):
求TCL 7K1r 电源芯片用什么代 是5脚的! G5043D 卖电子件的地方没有- -! 晕。。不知道用什么代11急呀。
下午就得搞定!
芯片

网友:
请问可以用什么代..在古大师!

网友:
dp104c能代换~~我试过~你说的那个好像是内置开关管的~~

网友:
楼主你说的型号是正确的吗~

网友:
晕!!你这笨蛋 这个是电源块厚膜电路 不能用其他的代的 只能用一样的哦!! 不行上淘宝买去!!!

网友:
用STRG5643D代换,因为根本没有G5043D

网友:
哦~我就说嘛~~呵呵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