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3维修过程!一台变成修二台!

楼主(2008-09-08):
接机通电三无,折开外壳检测:保险管,整流桥都坏了.测消磁器为14欧.再查电源膜块DP904及周围电路未发现异常,于是通电滴哒声!电源指示器也不亮。查CPU供电在2V左右跳动。很明显是电源保护了。再仔细的查了一下DP904周围电路及更换了DP904故障依旧。测431没问题、更换光耦后再通电后听到了熟悉的高压声。
于是装好铁板,连上消磁线圈、外壳全装好后再通电。只见指示灯一亮接着就是炸保险的声音。:
更可气的是正在使用的一台海尔液晶也黑了。先折开CRT一看保险已经炸了,再查后面电路电路完好。更换保险。消磁器。测机OK[就在这时测消磁器的电阻还是正常范围内
}
海尔的液晶电源就在那时也坏了,折开一看保险,开关管,电源IC全都坏了。换之开机OK
修炸电源的机子也不少还是头一次把其他机也搞坏的!此海尔机为AOC代工!电源IC为贴片的203D6
cpu
cpu供电

网友:
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