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的机子屏裂了

楼主(2008-09-08):
此机屏踩裂了..型号是:n141xc-L02 30插针的屏.实际只用到了18根线

问问大家要怎么弄..30针只用到18线.剩下的是空住的.不是浪费了??好屏当普通屏来用不知是不是这样子.?

我现在是不是买个这种型号的屏就可以了是吧.我看了一下价格要750全新a屏呢.不知要怎么做比较好..是自个用的机子啦.
谢谢各位帮忙.

补充:我测屏线1p:0v 2p:3.3v 3p: 3.3v 4p:3.3v 5p:0v 6p:3.3v 7P:3.3v 8p:1.58v

网友A:
高分屏用的是30针扁平接口,对应定义为:
1 GND 、2 VCC 、3 VCC 、4 空 、5 空 、6 空 、7 空 、8 DA0- 、9 DA0+ 、10 GND 、11 DA1-
12 DA1+ 、13 GND 、14 DA2- 、15 DA2+ 、16 GND 、17 CKA- 、18 CKA+ 、19 GND 、20 DB0-
21 DB0+ 、22 GND 、23 DB1- 、24 DB1+ 、25 GND 、26 DB2- 、27 DB2+ 、28 GND 、29 CKB- 、30 CKB+
估计你的屏是普通分辨率的。

找个屏换上吧,注意得把码片一起换才能亮。

网友:
裂了? 只能换了 惋惜啊  我一个飞利普的 19宽屏 也裂了 到现在都还放着呢 我的是显示器  换屏划不来 你的是本本  不换行吗? 当台机用??  换吧  以后注意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分屏用的是30针扁平接口,对应定义为:
1 GND 、2 VCC 、3 VCC 、4 空 、5 空 、6 空 、7 空 、8 DA0- 、9 DA0+ 、10 GND 、11 DA1-
12 DA1+ 、13 GND 、14 DA2- 、15 DA2+ 、16 GND 、17 CKA- 、18 CKA+ ...

大哥你好.我用的屏.1脚和2脚都是接地.3脚和4脚是供电脚...............

网友:
在换不同型号的屏时,屏接口引脚还是量一量为好,不要想当然,想当然会出事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好.我用的屏.1脚和2脚都是接地.3脚和4脚是供电脚...............

只是给你举个例子,不同的屏定义会有些差异的。
我是想告诉你,这是个三十针的低分辨率屏。

网友:
谢谢楼上的这么热情..请问这种屏要买哪种的好啊.价格如何呢.......各位帮我一下吧.

网友:
你这屏就是个30片插的普通屏,随便找个单6位的屏就可以用,大哥你好.我用的屏.1脚和2脚都是接地.3脚和4脚是供电脚...............
其实你的屏他标的序号1 2接地就是上面说的 原帖由 王大修 于 2008-9-8 10:44 发表
高分屏用的是30针扁平接口,对应定义为:
1 GND 、2 VCC 、3 VCC 、4 空 、5 空 、6 空 、7 空 、8 DA0- 、9 DA0+ 、10 GND 、11 DA1-
12 DA1+ 、13 GND 、14 DA2- 、15 DA2+ 、16 GND 、17 CKA- 、18 CKA+ ...
你仔细看看你的屏标的序号是32脚它的一头一尾应该去掉不算就是一样的脚位定义了!因为一头一尾是固定的脚所以不算!屏线也没32针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们回复啊. 此机的第二图中.有个u11哪个是码片吧也要换吗

?随便找个单6位是不是也要30针的.?
20针的屏..不知能不能用..(把屏线另外一端没有用的可以剪掉吧.)

可不可以把屏线全部挑掉.然后接到20 针屏线头上..然后插到20针屏上.......不知可以不.

现在是主要想节省成本钱.啊.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你会接就行。

网友:
普通20针的屏也能用,只需要找个30P片转20P针的转接头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用飞线的方法,把对应的信号线和VCC,GND连接起来.

网友(2008-11-13):
刚来新人,真诚请教各位高手:
本人昭阳e290g屏坏,型号同楼主一样奇美n141xc-L02,接口是30片插的普通屏,想更换成thinkpad r40e的屏,型号是现代ht14x14-101,接口是20针插的普通屏,分辨率1024x768的。
看到网上有卖 片插30转标准20孔的转换器,型号hq-p003,15块钱,能否只接该转换器就能解决问题。看二楼王大修斑竹说还要换码片?是否要换呢

网友:
那位好心人帮忙解答,是否只接屏线转换器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我就去买了,怕买了以后还不行,555555

网友:
为什么没人帮我,为什么?高手何在

网友:
自己顶一下,王大修在吗,可以指点一二吗

网友(2009-01-09):
回复 网友C:

你们换30片插的屏注意一点,也就是看它的4。5。6。7脚接线了没有,如果没有那就是普通屏就可以点亮,只要知道接线就可以,如果上面的4个脚接线了那么这个屏线上就必须要接一个码片,要不就点不亮。码片可以在旧屏上连接口一起剪下来,再从原屏插座飞线到20针的接头上就可以。

网友:
晕 这个屏幕全新的也就600不到 何必呢  直接买个换上好了

网友:
换一个普通的屏,没有这么麻烦吧,只要测一下地和供电脚.不要装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