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BH7 主板故障

楼主(2008-09-08):
主板加电风扇无任何反映 ,南桥随时间逐渐升温 测9脚对地短路 跑线一个3脚稳压器PH23 PB4540击穿 用CX1117代换上去以后瞬间高温手都烫出泡了
:'( 请问各位是1117不能代换还是有短路的
主板故障

网友:
PB4540根本不是稳压器,胡来。
PB4540是前向纠错编码器/解码器
[
]

网友:
那用什么能代换那请教啊

网友:
元型号代换,实在没有可以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