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问题,

楼主(2008-09-08):
uc3842 7脚有供电,15v,但8脚没有输出5v,这个3842是好的,可他为什么不工作呢???我该查哪里啊???请赐教!!

网友:
UC3842 采用固定工作频率脉冲宽度可控调制方式,共有8 个引脚,各脚功能如下:
①脚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外接阻容元件用于改善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和频率特性;
②脚是反馈电压输入端,此脚电压与误差放大器同相端的2.5V 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产生误差电压,从而控制脉冲宽度;
③脚为电流检测输入端, 当检测电压超过1V时缩小脉冲宽度使电源处于间歇工作状态;
④脚为定时端,内部振荡器的工作频率由外接的阻容时间常数决定,f=1.8/(RT×CT);
⑤脚为公共地端;
⑥脚为推挽输出端,内部为图腾柱式,上升、下降时间仅为50ns 驱动能力为±1A ;
⑦脚是直流电源供电端,具有欠、过压锁定功能,芯片功耗为15mW;
⑧脚为5V 基准电压输出端,有50mA 的负载能力。

8脚没有5v的话要不是本身芯片有问题,就是没起震。

网友:
补充一下,其他脚都没有电压,开关管原来用的是7n60 ,现在我手上没有k214了,只有p7na60不知道能不能代换啊,,弟弟我在线等

网友:
不要只查电源初级负载也要检查下,短路引起的这种现象很多

网友:
7n60和p7na60没什么不同,只是厂家不同。

网友:
刚刚我又量了量,就在14--15v 之间跳变啊

网友:
后级有短路了,特别要把二次电源管拆下量看....................

网友:
现在很稳定的15V,怎么办。。。。。。。。。。。。。。 :'(

网友:
我把二次电源断开了,还是不行啊。。。大哥们。。救救我!!

网友:
总烧3842的5脚和8脚,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是单路供电还是多路?
刚才去喝酒了,你的问题应该是后级出问题了。3842的电路比较简单。
如果是多路,你可以一级一级的断掉负载试试。但是别断掉有反馈的哪一组

网友:
第一次在论坛里公布我的qq。745542705
以前也有很多人要过我的qq。我不是高手,我只是个热心人。
希望你们修好机器之后记得编辑“以解决”
让以后的人能更好的利用论坛,多学习技术,共同进步。

网友:
有些UC3842的彩显不接显卡和不开电脑主机是不会输出电压的.一定要接了显卡和开主机才送电的.
另外查看是否有电容击穿短路了.

网友:
检查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特别是行供电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