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嘉宜15C 电源多个电阻烧黑,求助!

楼主(2008-09-08):
今天接一长城嘉宜15c 型号1558u显示器,升压管IRF634坏引起炸电源,客户连换了3个保险上去结果把电源炸的一团糟,求助达人帮忙提供下R939 R938 R937 R935 R995 R996 R930的阻值,或者线路图那就更好了!
谢谢先!

qq:176552715

网友:
是3842 6脚和3脚接mos管的这部分电阻,参考了其他电路图上去后电源异响哦,所以看看哪为达人有相同的机型或者有电路图提供下!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了,参考长城1527的电源参数如下图,但开关管G接的下拉对地电阻不知道该用多大,找了一个47K的电阻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