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45主板开机10秒就自动停机

楼主(2008-09-08):
一块945主板,开机有画面显示,10秒左右就自动关机,再紧接着开几秒就自动停了.开机时按DEL进BIOS,由于开机时间短,刚一进去就停了.不进BIOS,也是自动停.是哪儿的问题呀?怎么修?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
怕接触不好引起的原因,也把CPU,显卡,拆下来进行灰尘清理,装上去还那样.

网友:
又担心是硬盘烧了引起的短路保护,把硬盘的数据线和电源线拔了,结果故障依旧.哪位师傅帮我把把脉啊!!!在此谢谢了!!

网友:
测主板上的电源各插针,电源的各路电压在开机10秒内都还是正常的,大概10秒就全熄了.我是判断电源是好的,插针上的各路电压也应该没短路,不然开机就不会有正常电压了.

网友:
同万用表查供电!!

一看就知道是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cpu风扇没装好吧,如果是原装风扇卡子断了扣不紧就得换风扇

网友:
估计风扇没装好。。。。

网友(2008-11-25):
风扇没装好

网友:
据我估计风扇没装好.......!!!!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INTEL原装风扇啊    没装好吧  在仔细查查供电吧  也有可能是短路

网友:
每次开机10秒左右就自动断电,你们想的是不是太复杂了,可以看看你的开关键是不是坏了?可以用螺丝刀什么的直接去点主板看看,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并且不是一次,哪里都正常,最后查出是开关坏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时钟,我才得有一个主板也是这样的问题,结果是北桥与CPU之间的时钟线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