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挑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请教各位师傅:一块磬英主板,型号是ep-8rdae,上462针amd的cpu,用长城.航嘉.以及世纪之星这样好的电源就是点不亮这块主板,用一些低端的电源就能点亮这块主板,两种电源在主板上的供电电压我都量过正常,不知是何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版本的问题。

网友:
电源版本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