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问题

楼主(2008-09-08):
有一块华硕P4P800的主板 , 问题是诊断卡跑到内存就断电,   我用假负载测电压一切正常   , 换bios主板没复位,
温度已没感觉那里不正常  ,    看了一下没有烧伤  。 :'( :'(   求助    求助!!!!!:'( !!!!!!!!!

网友:
换北桥下面的两个MOS管,asus的通病

网友:
对,换楼上说的MOS管,不用量,先直接换了再说!

另外这两个管子温度非常搞,把板子上空焊的几个相关电容补上以后可以改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