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L电流到 0.3后又掉到0.01

楼主(2008-09-08):
华硕X51RL电流到 0.3后又掉到0.01
换电源芯片PS51020也一样
华硕

网友:
先查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PS51020是产生3M 5M 的电压如量有3M 5M输出,就不需要换了,看下是否有负载短路,这种现情况一般都是触发保护,

网友:
有3V,5V但无CPU供电
开机后3V---1.4V---3V,电流0.01----0.31----0.01跳变
不上CPU时CPU供电的阻值为65,装上CPU时为1

网友:
1.你讲的情况是FORCE-OFF#保护掉了,LED等是不是一闪一闪的。
2.如果是就是某个电压或是有电压但是有POWER GOOD没有产生。
3.可以断开FORCE-OFF#看是那个电压没有产生。

网友:
我今天 拆下北桥散热 片
上面有两个黑色的小元件,应该是电阻来的,可两边对地值都 为0
是否是北桥坏了
刚触发北桥就烫,电流到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