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很慢很慢很慢

楼主(2008-09-08):
T43 2668   开机很慢,进BIOS很慢,运行很慢,有时干脆罢工,进到IBM画面时不动了,本人菜鸟一个,也没见过这种问题,郁闷中,请高手指点指点,这问题该从哪里下手。
备注:没有BGA反修台

网友:
感觉是CPU的CACHE挂了, 先换个CPU再试试!

网友:
试试把硬盘去掉看看呢

网友:
回二三楼的,这机子进BIOS也慢哦!

网友:
二楼的,我在我的一台T42 机子上(同样的问题,进windows 后非常慢)换了个cpu, 居然好了,感谢啊;不过还有二十多台TXX 的ibm 要修,前路漫漫,不过有这个论坛修的速度快多了

网友:
南桥虚焊考虑一下
43的本做工不是很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