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6600LE 显示偏色

楼主(2008-09-08):
VGA输出显示偏红 DVI无输出
有组供电对地阻止2欧姆
请问以下个各位是核心问题吗
问题

网友:
你的这个对地阻值是供电脚位呢还是三基色信号的对地阻值,现在显卡三基色信号对地短路 开路的很多,很多都是在连接显示器的信号线的时候被静电把GPU烧坏了的

网友A:
三基色对地阻值 有0的 就是GPU 坏了 不排除线路中电容的问题

网友:
既然有输出,就按偏色故障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