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弹出按键菜单

楼主(2008-09-08):
接修一台107S6的显示器,开始故障是会弹出按键菜单,有时就直接显示主菜单锁定.心想这个好修,于是四个按键全换.换后开机不再会弹出按键菜单,但是现在又有新问题,现在按+ - 与OK任一键都会显示按键菜单锁定,按MENU键可以解除显示,现在就是无法调出调节菜单.请教大家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搞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按键板上的电阻电容,看是否有变质的,同时将按键板清理一下,如果不是以上两个地方,有可能是CPU的存储芯片

网友:
如果是存储芯片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刷存储芯片来解决呢,有没有人可以传这个存储芯片的资料我试下啊!

网友:
按键板上的电阻电容,看是否有变质的!

网友B:
是菜单锁住了不能调节还是什么意思?你是要解锁?

网友C:
调不出菜单,会不会rom资料坏,刷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菜单锁住了不能调节还是什么意思?你是要解锁?

不是菜单锁住,是现在调节行大小左右,场大小左右的这些菜单现在无法调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不出菜单,会不会rom资料坏,刷下试下

现在没有这机的ROM啊,谁有可以传个试下吗?

网友:
按住MENU20秒试一试。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了,不行就就刷个资料

网友:
谢谢各位,其实就是锁定菜单键了,按OK键15秒就好了。

网友:
跟着大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