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1GBM用的是不是0.6的锡珠

楼主(2008-09-08):
ICH7用的是不是0.6的锡珠?

我用0.6的锡珠植ICH7南桥,发现它和0。6的钢网对不上,钢网以前植0.6的IO都是可以完全对上的。

不知道是钢网问题还是我用的锡珠不对!

请各位兄弟指教!

网友:
南桥应该最小都是0.6的   不过要用专用钢网  0.5的上去  要是板子有轻微变形 就接触不到的

黑马说的温度差  应该是厂里用的锡珠于我们用的锡珠不同哦  含锡量不同

网友:
感谢黑马思路和清风网络两位回答,我也觉得应该是0.6的,但是锡珠的间距稍微大一些,所以普通的钢网上不去(个人理解),我在修一块强电击过的板子,到处都短路!,已经挂了我一个南桥了!
仍然努力中
黑马最近好像不太活跃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