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08-09-08):
东芝M19   3M 5M正常,可触发,电流上到0.64左右掉电,其它各供电电感均有供电,打内存AD线阻值时,有一条阻值偏高10欧左右,更北桥915GM的,北桥肯定做好,这个可以确定,加焊过南桥,故障还是一样,CPU 供电芯片是ISL 6218,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
可能是挡内存,还是要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内存槽有没空焊.上拉排阻有无坏,不行再打CPU上AD阻值有无异常.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问题,更换个试试先

网友:
CPU ,早换过试了,CAO子拖过了,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查北桥各组供电是不是都全了。

网友:
应该是信号的问题不太好查!这机子现在信号就没到内存,也就是说内存插不插都一样!我有好几个这种机器没搞定!发到资深师傅那才搞定,不过还不知道具体故障是什么以前!这是人家的商业秘密暂时还没窃取到!当然问了也是答非所问!

网友:
加、焊io SMSC芯片:一般这机器是通病:你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
你已测出有一根线高10欧了那为何不找出何高10欧呢?高10欧说明到北桥线路可能有断线了

网友:
我开始干北桥了,我是用风枪做的,无铅的板挺难做的,不小心,北桥掉了三个点,就算了,退机了,不过做成过DV6000的,SONY 的一些板子,这回还真栽了,

网友:
维修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