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80021A硬盘出现有规则的X

楼主(2008-09-08):
ST380021A    80G硬盘,识别正常无异响,有时能分区,格式化有时会出错,用MHDD出现一小段   红块或S或X等组合的块。。  一小段后有一小段正常, 如此一直循环, 已低格,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磁头坏了,关头。

网友:
这是某一磁头损坏的迹像,只要砍头就可以了,虽然容量会减少,但还是个好盘

网友:
应该是磁头的问题,不过可以先跑一下SF,不行在关头。

网友:
如何才能关头。新手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我用的是PC3000 免卡DOS版

网友:
免卡板的不会关头.

227版本的到可以说关头,看你的文字表达的应该是1头坏了,看看主板电路板上有没有BIOS,如果有,成功率高些

网友:
新手看来是难搞了

网友:
免卡的用MRT砍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