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今天收到一台主机梅捷的主板,显卡驱动能正常安装,但是只要一装显卡驱动再重启就死机,显卡是好的,装到别的机子上是好的,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就是不能玩游戏,硬盘装到别的机子上也是好的,大伙帮忙分析一下,
显卡
硬盘

网友:
这种问题个人认为还是出在显卡芯片上,应是显卡芯片局部损坏,我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装上显卡驱动后,重启就会蓝屏.但如果开机进入安全模式,将显卡禁用.然后又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当是是台IBM T30,后更换显卡芯片解决的,希望对您有用

网友:
显卡与主板~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