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CA的原装板无开机电压问题

楼主(2008-09-08):
我手上有一块INTEL D865PECA的原装版,无开机电压,最后测电路发现开机处进了南桥,有哪位高师能指点一下,这种电压该如何检修?还有是不是NQ挂了?
Intel

网友:
开机路线进南桥一般是南桥负责开机触发信号,无开机电压,你还应查下,待机时开关脚的上拉电阻,因为开关脚的电压一般不是南桥提供的,是由紫5通过上拉电阻提供的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用负载的确没有开机电压,上CPU后开机电压正常,但依然不开机,强制触发现该板全部无复位,到这里能否确定南桥挂了?还有高招检修吗
?补充一下,南桥不发烫,无明显短路.
[
]

网友:
假负载用在原装intel主板上要改过的,否则有可能要烧元件的。具体改的方法本论坛上自己找,好象是心在飞翔给过的。

网友:
找找看,谢谢各位!如果谁有更好的经验,请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这样的板子应该是不上CPU是不加电的那种!不过,865的板子有通病的,南桥坏!

网友:
南桥的待机电压都正常么?
晶振起振了么?
先查这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