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加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08-09-08):
(无正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这种问题是主板上有地方短路电源自动保护了,有时ATX电源输出功率下降,也会出现这种现像.

网友:
一般是cpu供电短路造成的,可以检查一下cpu附近的管子和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下次别问了。上新手区有的是。
你这么问,我只能认为告诉你你也修不好。

网友:
我上次一个CPU风扇装反了!也这样!

网友:
芯片有短路

网友:
电源有总是或者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主板元器件短路,换掉坏掉元件。

网友:
说实话,这种事很多了,你到新手区看下好多的,只要你安装的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板子的短路了!你要好好的检修下。新手里好多的,看下!

网友:
看一下CMOS跳线是否跳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