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is 651芯片组的pdf

楼主(2008-09-08):
一块精英主板遇到了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说清楚!!!

网友:
一块精英主板,s651+s962芯片组,478cpu ,测试卡检测不跑码,cpu供电、时钟正常,就是pg和复位电压低分别是0.31v和0.30v。点复位开关,检测卡复位灯闪,pci能复位;cpu复位点电压没有跳变,cpu没有复位。
      跑线路,发现cpu pg和复位都是从北桥出来的
      我想得到芯片组的详细资料,以便发现问题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