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 不开机

楼主(2008-09-08):
各位维修本本界老大,我有一个DELL 700M的本本,进水了,凉干后,可以正常开机,但屏点不亮,外接显示器正常。拆开里面都长毛了,用高纳水刷洗 后,就开不了机了,测开关有5V电压,求各位老大,给个检修思路,这是电路图http://www.elcfix.com/bbs/viewth ... ighlight=dell%2B710。望老大们不啬赐教

网友:
开关有5V,只说明待机基本是正常的,如果按下开关后,电压能拉低,但不加电,你应查开机线路,重点是开机芯片及相关线路,DELL开机芯片一般用的是SMSC的,如果加电的话,看是加电掉电还是加电但不工作,如果是掉电重点查局部供电,CPU供电等,如果是电流能到800MA左右重点应放在查软起动上,即信号上面.

网友:
晕外接能正常显示,说明自检没有问题.查一下屏的供电条件,检查高压供电,信号,附近有没有腐蚀,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说的事洗板后就不开机了。
唉电路图我下不了。没有权限

网友:
用风枪把他吹干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又有个板子一切都好的,就是被我把南桥摘去 别的地方用去了,像要的话价格可以商量

网友:
有的地方焊点掉了吧,我刚修好的一个联想的本进水不开机,上面的一个焊点受腐蚀被洗板的时候洗掉了,重新接的线就直接开机了

网友:
六楼的,板子多少钱啊

网友:
怎么联系你
好的干吗把南桥摘去,

网友:
刷的时候是用牙刷刷的,估计是把哪刷坏了

网友:
插上外接电源,就电池指法灯亮

网友:
插上外接电源,充电指示灯亮

网友:
http://photo.163.com/photo/19801 ... i=133412782&p=1
这是我扫描的700M好板子你对照看掉什么件了吗,重点查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谢谢,我怎么下载了没你上传的格式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啊, 我下载的没你上传的格式大啊,一放大看不清,能不能用QQ给我传一下啊,或都发邮箱zsq793@126.com

网友:
机器都长毛拉啊?是不是你刷的时候,牙刷把那个东东给搞掉拉啊,板子烘干拉没啊?如果有烘干,那估计就是你牙刷刷的祸拉,估计是死刑拉.

网友:
我测开关的一边有待机5V电压,打到二极管档,把开关按下后,没开关两 边,不响,是不是开关坏了啊

网友:
电压有没有拉低不就知罗。开关坏是有可能的。用镊子直短试。或者烤一天板再说。

网友:
按下开关电压没有拉低,直接短也没反应

网友(2008-11-02):
楼主这台机器发给我修,我 忙了半个月一直没有时间修,最近忙得够呛的。手下没有能够干活的人。今天再不 修就过意不去了 。首先这台机器L2 L3 没有 3 V 5V,主要要U2 (MAX1999)产生3V 5V.量几个MOS管没有坏,这样应该1999也没有坏,这机器是进水的 我就着重检查进水 的位置。发现MAX1999的最后一脚没有 8 V电压,旁边一个电阻2欧姆的开路了。换上去,就有了8 V电压,量L2 L3 3V5v都 出来了,此时待机电流0.06,也不正常(正常为0.01)估计有什么 地方短路了,把南桥摘了,还是一样,就看看楼主修过的地方,发现R348这里断过线补过,也没有 问题。着重检查R348 R349 R350,最后是 R348变质了 ,正常的为10K.换好后待机为0.01了,把南桥装回去,插上电源,电流0.4跳到0.67不动,长按开关,能够关机,说明电路已经正常了。下面装上 CPU,还是0.67不动,上诊断卡,没有复位信号,检查北桥没有2.5V量北桥短路,换上855GME,此时电流0.27.装上 CPU内存,电流跳动了,诊断卡也跑马了。接上屏幕,闪了一下,暗屏,天啊怎么这样的,检查高压板上面19V正常,就是没有触发电压,触发电压在红线上面,懒得查什么问题了,直接和旁边一根3.3V的透明线短接起来 ,OK,接上硬盘进入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北桥摘的时候 首先要除胶,不然很难摘下来,我是用一字螺丝刀撬下来的

网友:
注意我镊子插得地方,红线就是高压板的 出发点,旁边一根就是 3.3V,如果出现 暗屏的话首先检查红线的电压

网友:
老大好技术啊,真的好羡慕,也好想学习.以后有本就发给你修

网友:
还是先仔细检查你清洗过的地方,是否有掉件、断线、漏电什么的!!!